求助 有关电话线上电平的问题

楼主(2007-05-08):
书上说交换机的工作电压有的为68V、有的为48V、有的为24V。
1.用户电话机的电话线在挂机、摘机、通话以及其他情况下的直流电压和交流电压为多大?

网友A:
现在的程控网是48V

其它你要的答案我上次就已经给出了,为何不计算一下、思考一下?

网友B:
要是以前我碰到这种问题,马上就会把电话机接线盒拆开

做一番实验……呵呵

楼主:
这两天麻烦chunyang大哥了实在不好意思

您上次说
1.“最大信号电平一般100-200mV,”这是指纯交流量还是交直合成量,若是交直合成直流量为多少。(个人理解为交流量)
2.“摘机阻抗300欧,摘机电流30mA。”是不是说摘机后电话电压为9V(个人理解为交直合成量)。
3.“功率值不反映在线路上。” 这句话啥意思噢。
小弟实在太菜又没什么实践经验,这两天麻烦chunyang大哥了实在不好意思。

楼主:
回复三楼的mohanwei

小弟只是个学生手头连一个万用表都没有(可怜啊),前几天到市场上买刚好赶上五一放假没买到(哎)。
我到过的论坛中只有chunyang大哥最热心(发自内心的),这两天老用一些简单问题麻烦chunyang大哥,心里实在........在此表示歉意。

网友A:
电话信号是叠在直流上的交流信号

合成量就是二者之和。电话的模型是个可变电阻,而线路驱动是恒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