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一个调频发射的问题:

楼主(2007-05-08):
如图,我的下面调频发射已经调出来了,但是我把TR1和TR2焊下来再焊上去,什么也没有改,晶振就不起振了,用一个铁螺丝刀碰一下C16的铁芯,晶振就起振,放开,又没有起振,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分布参数有改变

说明电路参数不合理,原来就在临界点上。可以试着调整晶体管工作点和选频回路的LC参数。

网友B(2008-10-01):
不起振是Q值低

不起振是Q值低,焊来焊去.电路板应清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