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odem的背靠背连接

楼主(2007-05-10):
   我现在需要把两个modem背靠背连接起来通讯,芯片是73m2901.
   请问:这个芯片支持这个功能吗?如果支持,连接两个modem的电话线是否需要交叉处理?在这个线上是否需要添加辅助电源?另外需要怎样的AT指令配置?我看的资料上都是发送端发送ATD,接收端发送ATA就可以了,但我这样处理,总是返回"没有载波".我是直接把电话线连着两个modem.
   希望做过类似工作的前辈们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A:
是否支持要看器件手册

    Modem不通过电话线路直连的操作方法不同于标准操作方法,具体要看Modem芯片的器件手册和其AT指令集,而你遇到的问题显然是指令不正确或该芯片不支持直连(该芯片我未用过,亦未看过器件手册,故不能确定)。如果该Modem芯片不支持直连,可以在线路中用一个30mA的电流源供电。另外,Modem是不分极性的,无所谓什么“交叉”。

楼主:
谢谢解答!不过我决定不采用这个方案了.

谢谢解答!不过我决定不采用这个方案了.

我现在采用两个modem中间接一个交换机,但又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在我发送命令atdt*804(*804是交换机上另一个口的号码)后,对应的电话机响,但摘机后,modem却返回no carrier,是不是我的哪个配置弄错了?但我现在这样配置却可以把拨通电话啊.第一次弄modem,感觉问题好多.谢谢解答

网友A:
你应该先仔细阅读Modem的AT指令集,然后多试、多总结

Modem的连接速率要事先设定,超过线路容限是不行的,并且要设定信号音识别,接收侧则要用指令应答,连接参数也需事先设定。

网友B:
modem

如在北京,给我一块板,我可帮你调通.一些猫可直连.

网友C:
LS上能不能说说哪些猫可以直连呢!

楼主:
谢谢斑竹!问题已解决!

谢谢斑竹!
问题已解决!

网友D:
支持租用线功能的MODEM才能直连.

LS上能不能说说哪些猫可以直连呢!

支持租用线功能的MODEM才能直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