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681310

楼主(2007-05-16):
 哪位前辈有用过W681310,请教一下!我给他送了一组数据,可是没有输出!不再是什么原因,望高手指教!我用的是以下的原理图,还有,我用的是5V的单片机与他通信不知会会是电平不匹配!

网友A:
你需要先仔细阅读器件手册

应该是器件配置和数据格式的问题,当然,硬件也要正确才行。

楼主:
我认真读了手册了啊!我严格按照时序编的程序,以下是程序请多多指教:
SETB FST
SENT_PCM:
RLC A
SETB BCLK
JNC PCM_0
SETB DR
AJMP RE_SENT
PCM_0: CLR DR
RE_SENT:
CLR BCLK
DJNZ R1,SENT_PCM
CLR FST

网友B:
这种PCM接口用软件来驱动是不现实的。

楼主:
回 pheavecn

楼上的朋友能不能解释清楚一点呢!我是个新手请多多指教啊!

网友:
lz到TI的网站上看看

会发现4楼所言不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