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隔离的疑问?

楼主(2007-05-16):
有一单片机系统与PC的串口连接,所有的信号线和信号地都通过光藕与PC的串口隔离连接。
但问题是单片机系统的地与PC的地都通过3芯电源线接到220V插座上的地(接大地),也就是单片机系统和PC存在共地端,那么请问这样的串口隔离还有用吗?

网友A:
求放心……

有用的。

网友B:
意义不大

要隔离全隔离,否则仅仅是心理安慰。

网友C:
肯定有用,电源地和串口地不同的。

除非你的单片机地和交流电源地相连,这样就没有用了。

网友D:
单片机

系统不要接大地,保留工作地就行了。

网友B:
PC串口地与大地是相通的

网友D:
楼上正确

PC机内各组电源都和系统共地,然后接外壳和交流输入的大地。所以想隔离就要你单片机那边不要跟大地有联系。

网友E:
要看隔离的目的是什么,为了安全还是减少干扰?

我认为,隔离的目的无非有二:
1.安全,避免高电压对人身和设备的点击伤害.所以光偶的隔离电压都>nKV.
2.减少干扰,这个干扰主要是线路两端指不同的地电位所引起的环流干扰.
而一个系统不是仅仅有这一端,还有分析另一端的情况.所以,有没有用要LZ自己综合分析.

网友F:
应该有用把

只有共地端的话,如何形成回路来干扰单片机,或PC端?

网友G:
当然有用

当然有用,共地没关系,构不成回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