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2C总线缓冲器P82B96的使用方法

楼主(2007-05-22):
在一条总线上带有很多个从部件,为了扩大负载容量,想使用P82B96,请问如何使用?是不是在总线的前端使用一片就可以了?还是在后端使用?
距离30cm

网友A:
使用2片P82B96。

前端和后端各加一颗。
2、3脚相连,通过一个10K电阻上拉到8脚Vcc;同样5、6脚相连,通过一个10K电阻上拉到8脚Vcc。为了达到远距离通行,Vcc可以为12V。

楼主:
这样能增加从部件数量吗?

我需要的器件比400pF 所能允许的器件更多,怎么办?
1、通过子分支使用多路复用器来断开电容。子分支被单独寻址。
   使用器件:PCA9540B, 41, 42A, 43A, 44A,45A, 46A, 47, 48A, 49
2、同时使用中继器或集线器来寻址所有器件(注意地址冲突)。
   使用器件:PCA9508, 09, 15, 15A, 16, 16A, 17,18, 18A, 19
3、使用快速模式Plus 器件。
   使用器件:PCA9633, 34, 35, 70, 71, 72, 73, 74,74A, 75, PCA9698(带有来自主机的P82B96)或PCA9665。

以上是PHILIPS公司的资料。
首先1不太可行,因为使用子分支使用的线的数量就会多了。
2倒是可以,2的意思是不是在总线上和每个器件上都放一个PCA9515这样的器件?
3中的PCA9698(带有来自主机的P82B96)什么意思啊?
看来公司推荐的方案没有包括使用P82B96啊。是不是P82B96主要是用来增加传输距离的呀?但是P82B96能驱动4000PF的电容负载,我想也能增加从部件的数量吧。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楼主:
zcq30,你说的两片P82B96应该是Tx,Ty接在一起吧

也就是应该背对背的接,对吗?

楼主:
如下图,是不是每个从设备上都要接一片P82B96啊

图的意思是不是说除了在i2c的Master端和末端各加一片P82B96外,每个从设备上都要使用一片P82B96啊?还是说采用图示的方法可以使用星形的方法使用多个总线分支?
我只是想在一条总线上连接很多个从设备(也就是说总线只能有两根),而没有分支,在前端和末端各加一个就行了吧

网友B:
不是每点都需要

关键看数量,缓冲器的带载能力也是有限的,能带多少要看其驱动能力和负载的特性,这些数据都可以从手册中得到。

楼主:
末端的P82B96的Sx和Sy的两个上拉电阻是必须的吗?

可以参看5楼的图。如题,末端的P82B96的Sx和Sy端没有接任何的器件,还必须要上拉吗?
末端的P82B96从图上看,是不用上拉的,因为前端的P82B96已经有上拉电阻了,所以末端的就不需要了,对吗?

楼主:
我说的末端的P82B96不用上拉是指其Tx、Ty端

网友B:
单点上拉就可以了

如果多点上拉,则上拉电阻的值要增大。

楼主:
chunyang大哥,您说的单点上拉什么意思啊?

P82B96能带4000pF的容性负载,我的负载总量大概在1000pF左右,在主机端用一片P82B96就应该可以了吧,难道非要也在末端使用一个吗?

楼主:
我的目的不是要增加传输距离,而是增加负载数量

网友B:
上拉是电阻实现的,固定总线静态偏置,跟芯片用几个何干

如你的情况,主机侧用一片当然够了,至于另一端是每点都用还是只用一片要看你的负载强度计算是否正确,注意,只用一对和全部都用的负载强度的计算方法可是根本不同的。

楼主:
请看如下三个图哪个更可取?

目的,增加Slave从器件的数量

楼主:
哪个图更好一些呢?

第一张图在前端和每个设备端都接了一个I2C扩展器P82B96,这样对连接到总线上的设备数量就没有限制,当然是最好了,可是有些浪费^_^
第二张仅仅在Master端加了一片P82B96,不过这种接法在P82B96的Datasheet上没有示例,它的示例大部分都是在一个长电缆的前端和终端各使用一片P82B96来增加传输距离。可是我想它既然能负担4000PF的电容,当然也就能接总量是700PF左右的多个设备了,不知道P82B96的Tx、Ty端能否直接接每个从设备的SDA、SCL端????
第三张是使用I2C缓冲器PCA9515,接法和第一张图差不多,应该也能实现我的要求,不过也是浪费。
我最希望的是第二张图可行,不知道第二张图到底对不对?具体负载情况在图上已经标明了。

楼主:
图3好像是错的,PCA9515在一个系统中好像只允许一片

楼主:
PCA9515的用法

手册上介绍:飞利浦PCA9515产品采用8引脚封装,是一种单硬件使能中继器。它能把系统一分两半,达到800 pF,或在同一I&sup2;C 总线上将器件的数量增加一倍。
请问是不是我图中所理解的那样??

网友B:
没有看过该芯片的资料

如果该芯片可以低压供电,接口逻辑符合低压TTL规范,你最后一个图是可以的,但具体数量要计算(注意这不是在额定电压下,驱动力肯定与额定状态不同)。如果该芯片不能工作在低压下,那只能用一对芯片背靠背互连。

楼主:
PCA9515工作电压2.3~3.6V

这是PCA9515的典型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