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ISM频段的发送功率和灵敏度等

楼主(2007-05-28):
距离提不去,发端使用OOK(ASK)调制,接收用FM(RX3141)接收,速率在1K左右吧,434M。

网友A:
用无线电综合测试仪比较方便

楼主:
有用综测测过

本来用1/4波螺旋天线在车内只有20M左右,随便用一条2M左右的软线,踱距离还远一些,后来,功率加大,还是用软线,但距离提不去(跟没加大功率差不多一样)

网友B:
你那PA恐怕没匹配吧,呵呵

楼主:
真是模糊啊

一般天线长度取1/4或1/2波长,如果取波长的整数倍长度应该可以吧?
天线取軟线的话,是多股还是单股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