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hf频段下的倍频电路

楼主(2007-05-28):
请问各位前辈有做过vhf频段下的倍频电路吗?比如使用肖特基变容二极管的,性能怎么样,适合VHF频段吗?能否贴个原理图上来呢?或则稍微讲解一下,有什么注意点等等,谢谢!

楼主:
回复主题:请教vhf频段下的倍频电路

这个是一个使用肖特基变容二极管的三倍频电路,输入为电流信号。二极管被一个直流电压反相偏置,输入信号经过一个基频滤波器反相加到二极管,二极管后面并联了个idler电路(闲置电路?),据说是把二倍频分量接到地上。然后再通过一个三倍频滤波器输出。

我的疑问是就是idler电路,如果后面有个三倍频滤波器,干嘛还需要这个电路将二倍频去掉呢,还有为什么不去掉基频?
还有这个电路会不会太简单了,会有什么错误吗,或者什么被简化掉了?

网友A:
用晶体管谐振放大器即可

如最常用的共射晶体管谐振放大器,与普通线性放大器的唯一区别就是集电极负载是LC谐振回路而非电阻,这是基本概念,教科书上都有的。选择你要的频率即可,只能在基频和其整数倍频率上选择。

楼主:
回复主题:请教vhf频段下的倍频电路

谢谢,那么晶体管谐振放大器支持的最高频率是多少?

网友B:
几个G都能做

楼主:
回复主题:请教vhf频段下的倍频电路

我想再请教一下,如果倍频器输入的不是一个单频,而是多频信号,各频率间比较靠近。是否会产生交调分量,而不是只有每个频率的倍数?可以解决吗?

网友A:
是否产生交调要看系统中是否存在足够的非线性环节

一般来说是很有可能的,只是强度问题。提高选频环节的Q值可以使被选频谱更单纯、干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