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上电问题,求助!!!

楼主(2007-05-29):
(无正文)

网友A:
办法有是有,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向

决定485带载能力的是接口芯片,与MCU无关。

楼主:
谢谢版主

谢谢版主!!

我用的是max485,最多是只能带32个吧

楼主:
另外...

    我设计的系统不采用主机监视轮询的方法,而是从机采用谁有问题谁说话的方法,及时将故障信息反映给主机。

网友A:
MAX485只能带32个节点,实际最好再留点余量

至于你说的方法属“突发式”通讯,程序处理时要注意避免竞争。

网友B:
re

max485只能带32个? 不会吧?有可以带更多的蕊片的

网友A:
不同型号带载能力不同,你要看器件手册

MAX485是最普通的485接口片,MAX487就能带128点。

网友C:
不太好

楼主的方法不太好

楼主:
谢谢大伙

谢谢大伙了!!!
竞争确实是个问题^_^

楼主:
可以采用休眠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吗?

有外部信号输入时,用中断唤醒,这样同一时刻只可能有少数几台单片机处于唤醒状态,这样可以解决负载问题吗?

网友A:
绕了一圈又回来了!

    485带载数量只与485接口芯片的数量有关,跟MCU无关,你就是使用超低功耗MCU或者在MCU上接个相当于全世界用电量的负载,你用的485芯片能带几个负载还是带几个,一个不会多也一个不会少。
    解决485节点数的问题要靠选择正确的接口芯片,必要时加中继,除了加中继,至少我在前面都已经讲过了,你该好好动动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