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Bm是什么东西?

楼主(2007-05-29):
我在看一本高频书的时候,那里说到电平的输入是10dBm,请问是什么意思呢?是怎样算出来的?谢谢

网友A:
功率量纲

详细的各种dB解释见本坛精华区我写的相关帖子,在我的Blog中也有。

网友B:
功率量纲,dbm为db豪的意思,单位为豪瓦转换的

10logx=()dbm,例如 20dbm  10log100=20dbm 所以20dbm代表功率为100mw。
10dbm  为 10mw

楼主:
谢谢ysmdevil

谢谢了。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