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dbus

楼主(2007-05-30):
菜鸟求助:Modbus/TCP,TCP/IP有什么区别?视频采集卡所支持的H.264协议和Modbus有么什么联系?

网友A:
没有任何联系,甚至属不同层面的协议

Modbus属应用层协议,TCP/IP则是传输层协议,二者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关系。因应用层的层级更高,你完全可以在TCP/IP上运行Modbus,反之则不行。H.164则是视频压缩标准,此“协议”非彼“协议”,要先弄清协议的定义和内涵。

楼主:
感谢!

谢谢指导,向2楼学习,再接再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