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不启动,第一次调GPRS

楼主(2007-06-01):
   我觉得电路是正常的,上电后按时序给了2s的负脉冲,sim卡用的是6脚的,sim卡检测引脚悬空(后来接地也不行),sim_vdd一直没电

网友A:
电路、连线等还是要仔细确认有没有问题,初学者往往会犯

电源的容量和品质也要满足要求,再有就是仔细看模块手册,一般来说,SIM卡的检测输入要接高电平的。

网友B(2009-02-12):
求教

有哪位有gprs模块的sim300的资料不?
有的话能不能发份给我呢?
jouny021139@163.com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