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怎样实现有线电视广播信号的开关?

楼主(2007-06-02):
(无正文)

网友A:
有专用的模拟开关

只要频率、功率满足要求的就行,射频继电器除了大功率应用外已经淘汰了。

网友B:
谢谢:是否能推荐一款专用的模拟开关

楼: 有专用的模拟开关

只要频率、功率满足要求的就行,射频继电器除了大功率应用外已经淘汰了。

 谢谢:是否你能推荐一款专用的模拟开关

网友A:
去ST、ADI等的官方网站上看看吧

工作频率、导通内阻(衰减度)、准许电流、“刀位”数、供电电压、封装等都不同,要根据这些参数选择,否则没法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