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句英文中的redundancy怎么理解!

楼主(2007-06-08):
     because of the redundancy in the optical path,it became necessary to monitor the optical input signal continuously.
     thanks!

网友A:
应该是指你的光学通路上的信号有重复,所以要连续地监视

我不懂你的应用环境,只是照字面上理解,你自己斟酌,仅供参考。

网友B:
可能是:

因为在光路上有一个冗余的线路,因此能连续检测光输入的强度;(实际上应该是把光分出一束到冗余的线路)

楼主:
请问hq_y,冗余的线路怎么理解?

楼主:
以下是原文的一段,

楼主:
光接收模块,

    一路将光转换为电(O-E)输出,还有一路用来检测光入力.我司产品有四个接受模块,可以相互间切换(基于光入力或是用户选择)
     redundancy和double ring-networks怎么去理解?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平常人和hq_y能再讲讲!

网友C:
redundancy:备用

以前是备用的部分,现在用于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