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TC35i 10个挂了8个啦,大家救命啊

楼主(2007-06-09):
各位大侠:
    最近在做一个用单片机和TC35i发送短信的项目时,考虑到功耗的问题,在每次TC35i发完短信之后即发AT指令使其关机,然后切断TC35i的电源。隔几个小时后再次将电源接通,然后用IGT点燃模块,然 后继续发短信,然后再次关机关电源。如此再三,发现我得10块TC35i坏了8个(用开发板试验毫无回应)了呀,请问频繁的切换电源和频繁操作IGT是造成TC35i损坏的原因吗,还有我得TC35i还有救吗,谢谢大家!

网友A:
频繁开关不会造成模块损坏,但电源有问题时就难说了

如果你电源品质有问题,尤其是在轻载转重载的瞬间有电压尖峰(某些开关电源常有的问题),那就危险了。另外要注意的是,模块和MCU接口的逻辑电平要一致,特别是电源关断时。

楼主:
chunyang大哥,电平会有什么影响呀

谢谢chunyang老大得回复,但是我用的不是开关电源,是LDO呀(TPS76850),而且有两个1000U得电容在模块供电处把门,应该不会有尖峰把,下次我再测测。
还有您说得“模块和MCU接口的逻辑电平要一致,特别是电源关断时。”我得的确有些差异。MCU是3.3v电平逻辑,而模块是4.3v的,但是我曾经用三级管来做匹配,但还是有损坏的现象。请问这个为什么会造成损坏呀,不解中。

网友A:
两边最好电平一致,模块供电电压也有点极限了

不过MCU的逻辑电平低于模块的是不会有问题的,但单反之且IO为强上拉型时问题就来了,如果不是这样,不会是损坏的原因,另外查查在现场是否有其它致损因素,如过高的浮地电压、强EMI(包括感应雷)、电源串扰、积尘、受潮等等。注意模块最佳供电电压在3.6-4.2间,超出的话再加上电源的离散性,可能也是问题的原因。

网友B:
用慢上电怎样?可能是浪涌造成的

网友C:
频繁上下电容易损坏的

我02年做GPRS的时候,如果发现模块有问题就给它断电再上电然后重新套接,也是过一段时间后模块牺牲了,后来就不采用断电的方式了

网友D:
时间久了模块肯定寿命大大减短的,不建议使用这种方法

网友C:
每个模块都有复位脚

楼主:
谢谢大家,我再试试,看有无改善

网友E:
模块的供电4.3V?

太高了吧,我记得没那么高的,好像3.2V以上就可以,但是得保证有足够的电流和小的波动

网友F:
以前用WAVECOM的模块,频繁上电有时会导致内部FLASH意外改写

得重刷才行。

网友G:
你可以空闲模式

采用空闲模式,TC35i处于低损耗,TC35i不接收AT指,只有来电与有短信,或你自己主动开启模块就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H(2011-08-17):
最近正在搞这个。。。。学习一下!!

网友I:
介意电源加处理

网友J:
不建议频繁开关模块,可以休眠嘛

网友K:
频繁的切换电源和频繁操作IGT是造成TC35i损坏   这个不会的。在华为GT-9000试过,   也是跟你一样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