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35i启动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7-06-10):
关于MC35i启动的奇怪问题。
各位大侠:
我的MC35i模块在启动时老是出现搜索到网络后死机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请前辈不吝赐教。万分感激!
问题描述如下:
1,在插入正常的移动sim卡和安装GPRS天线的时候,模块的SYNC引脚的外接的LED在上电后正常的闪烁,用示波器看过是600ms ON,600msOFF的波形,表明模块正常搜索网络,此时按照数据手册的启动方法启动MC35i,向MC35i发送AT命令完全正常,可以得到模块的应答。用AT+CSQ指令测试信号强度,也能从99变到20左右的回答。但是在LED闪烁几下之后(通常少于10下)模块就死机(或者进入某种状态),再发AT指令,模块就没有任何应答了。使用唤醒指令或者其他方法都不能使模块有反应。这表明模块是在搜索到网络之后才当机的。
2,在没有插入sim卡和接上天线的时候,模块的外接指示灯一直闪着,表示模块一直在搜索网络。此时模块可以接受并回答任何AT指令。
我的问题是:MC35i为什么在搜索到网络后就死机了?
我用的是ST9的芯片,通过串口0控制MC35i模块,串口程序等辅助功能不会有问题。启动MC35i的伪代码如下:
//IGT脚直接与芯片端口相连
  IGT_SET();    //置高IGT脚
 second_sleep(1);    //延时1s
  IGT_RESET();    //获取下降沿at least 100ms
  second_sleep(150);    // 延时2s
  IGT_SET();    //置高IGT引脚
设置IGT端口为高阻状态
。。。
我参考过下面的帖子,改用过大功率的电源,对MC35i进行独立供电,却没有任何改善。
帖子地址:http://bbs.**/?url=http://bbs.**/showtopic.aspx?id=22137

我是初学者,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这个问题不解决下面的工作没法做下去。再次感谢各位前辈的指点!
我的邮箱:xsyangping@163.com,我的qq:187129687

网友A:
电源品质、接线等方面出问题的可能性较大

仔细检查线路并用2A或以上的线性电源供电,同时加大滤波电容试试。

楼主:
非常感谢,

感谢chunyang的回复。
我使用过2A左右的大电源直接给模块供电,但是似乎没有效果。
正在准备加大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