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u收发中文短信的问题,有没有好的处理方法? mbstowcs

楼主(2007-06-15):
setlocale(   LC_ALL,   "chs"   );
nDstLength = mbstowcs(wchar, Src, strlen(Src));
Setlocale( LC_ALL, "C" );
进入异常

单用nDstLength = mbstowcs(wchar, Src, strlen(Src));
也不行还是进入异常

以上代码,在vc下测试没问题
但移到keil下就不行了

楼主:
大家收发中文短信都是在哪种模式下?

哪位做过类似的东西,说说思路

谢了!

网友A:
主要是格式和编码问题,无捷径可循

中文SMS采用PDU格式,编码采用Unicode,不是几条代码就可以搞定的,PC平台上有很多系统资源,MCU平台上则需自己完全实现,你要充分搞懂PDU格式,同时做个Unicode库才能实现和手机兼容的中文短信。当然,如果放弃兼容性可以有很多非标方法实现中文代码传输,但只能自成体系不具通用性。

楼主:
谢谢 chunyang!

热情而又渊博的好斑竹!

网友B:
借此贴问一下

谁有中文标点符号GB码->unicode码的转换表,共享一下,谢谢!
我只有GB2312->unicode的转换表,遇到标点符号就乱了.
E-mail:lshli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