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电显示怎么作啊

楼主(2007-06-17):
我想用单片机象(MCS-51系列)实现FSK和DTMF两种制式的电话来电显示,在网上用硬件实现FSK解码的很多,可是关于DTMF的解码却很少,软件实现TDMF来电显示的就更少了,哪位大哥大姐能够教我怎么实现电话来电显示更简单和更便宜,非常希望有人能告诉我,
我的,谢谢了。

网友A:
用台湾盛群的芯片即可

    软件不能直接解调DTMF,除非MCU有特殊的资源,普通IO前提下,只能用软件解FSK信号。盛群、华帮等台湾公司都有通用的CID芯片,做产品应该优先选用专用芯片。在学校做研究的话,可以用软件解FSK制式的CID信号,用DTMF芯片解调DTMF制式的CID信号。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教

我要实现的功能是:MCU()解码出来电显示信息后送到我的主MCU(凌阳MCU SPEC061A)再做其他处理,比如显示出来,存储等,大虾能否告诉我盛群或华邦的MCU用什么型号就能实现我上边的功能呢?

网友A:
不是MCU,而是专用CID芯片

去他们的官方网站下Datasheet先看看吧。

楼主:
我看了下winbond的CID MCU,有点不明白

我看的是w742S819里面介绍它只有DTMF发生器,并没有说能解码的啊?还望楼上再指教.

网友B:
这样的:

用普通的单片机是可以实现DTMG和FSK解码的。就是用普通的IO,不过要把交流信号改为满幅的方波。这样的单片机OTP的3元多,掩膜的1元左右。台湾义隆。

楼主:
MT8870或HD9170能实现TDMF制式来电信息解码吗?

网友C:
HT9170可以解码DTMF信号

楼主:
谢谢了,HT9170和MT8870哪个性能更好,价格更便宜?

楼主:
请高手再指点下.

现在采用的是HT9170来解码DTMF,HT9032来解码FSK信息,另外加一个AT89C2051做简单处理后送到主MCU.大家知道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比这样做更便宜的呢?请大家指点下.

网友D:
CR6236电话来电显示接收模块

CR6236电话来电显示接收模块
单列SIP8脚封装,体积小巧无需外围元件,并接于电话线上,来电信息接收后,输出中断标志,用户可选立即或触发读取模式,通过串口以9600bps直接输出:月日时分来电号码,用户不需解码分析,符合中国邮电部CID069业务规范,自动兼容单、复合模式。通过引脚可设置串口输出为PC机RS232或MCU单片机模式,连接PC机RS232串口时无须接口芯片。彻底简化CALL ID数据接收单元的设计任务和调试难度。接收CALL ID就用CR6236!

详细资料请网页下载
http://www.cherrychip.net/cpjs_txcp.html

为避免广告之嫌,不在这里解答价格和购买问题

网友D:
CR6236和AT89C2051有什么关系?

哈哈,11楼的联系方法在他网页里就有呀,你能看到CR6236的价格,顺眼就能看到的。
和吃饭一样,自己做肯定比外面的便宜,您不能拿着菜市场的菜价进饭馆和人家讨论饭钱,要不谁还开饭馆?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的指点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