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chunyang大哥一个问题

楼主(2007-06-23):
用NRF2401系列做点对多如1对50,或50对同时工作,不受相互干扰可行吗?
有效距离30m

网友A:
一点对多点要靠协议解决

和485等有线网络的思想、方法相同。多点同时工作则要靠频分的方法,要么每对信道独立占用某一频点,要么大家都跳频,但频道容量要求更高。

楼主:
我想在问个问题???

加入传语音的话,可以吗?

网友B:
可以啊!但是30米够呛,多少分贝!

网友A:
语音也是数据

但对带宽要求较高,这样通讯距离会下降。

楼主:
我加PA

我加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