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母板中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07-06-25):
打开了个手机母板,其中的那个黄色座是什么用的?哪位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A:
那是射频信号的输入输出插座

主要做测试用,也可通过它外接天线。

楼主:
有没公司提供这种天线切换测试的插座

按照楼上的回复
这大概是个天线切换的插座或开关,可以通过机械或电的方式
将内置的天线断开,切换到外接的天线做测试用

我想知道有哪些厂家能提供这样的天线切换装置
我在baidu或google搜索找不到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