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了解SIM或者UIM卡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7-06-25):
请问SIM或UIM卡的IO传输上接一高阻值电阻再接POWER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A:
不是必须这么做

这是上拉电阻,保证IO非操作态下的静态电平为高。

楼主:
回楼上

IO传输时有那么一个高电位加在上面没有影响吗?传输0的时候加上高电位会变成什么?

网友A:
上拉很弱,自然不会有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要采用高阻值电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