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拔号用的DTMF信号幅度一般要多大?

楼主(2007-06-27):
    我做了个DMTF拔号器,可以正常拔号,但摘机后发送DTMF信号时,有时会断码。
请问用于电话拔号的DTMF信号一般要求幅度多大的?

电路图如下:
 DTMF信号由MT8880输出,耦合到TIP1后信号幅度峰峰值不到1伏,是不是太低了?
 但拔就很正常啊,就是摘机后发送DTMF会断码.怎样解决?
 请指教!
  谢谢.

网友A:
100mV左右足够了

估计你的摘机电路有问题

楼主:
以下是振铃检测,摘机,DTMF发送和DTMF接收电路.

请指正.
谢谢!.

网友A:
电话接口电路不对

先过桥堆,然后用三极管切入负载做摘机。

楼主:
请教chunyang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应该把发送DTMF的那个音频耦合器(T1)接在桥堆的前面前?
谢谢!

网友A:
整个电路的设计思想就有问题

正确的结构:电话线-桥堆-模拟摘机及铃流检测(如果有必要的话)-信号耦合电路-内电路。

楼主:
信号耦合,我不知道怎样设计.

谢谢!!

网友A:
你的变压器不就是一种耦合方式吗?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要把耦合器T1 放到摘机电路的后面?

  现在这样耦合会不会是因为耦合出来的信号幅度过高(峰峰值不到1V)而不能通过桥堆从而造成有时断码?

网友A:
电话线路的信号是叠加在直流电平上的

其电压高于二极管的结压降,所以不受影响。做设计前,一定要先弄清楚设计范畴的技术基础。

网友B(2013-09-03):
下面的图示一个网友淘宝上的自己制作的模块使用的电路,我购买了他的模块,所以得到资料,现在和大家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面的图示一个网友淘宝上的自己制作的模块使用的电路,我购买了他的模块,所以得到资料,现在和大家分享。 ...

有程序吗,给我看看

网友B(2013-12-04):
引用 网友C:
有程序吗,给我看看

程序参考成都宝佳电子的 HT9200和HT9170的驱动很好写  网上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