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跳频产生随机数的函数,呵呵。。。

楼主(2007-07-03):
 不知道有没有好的随机数函数,
 要是经过验证在2.4G跳频中运用过的最好,呵呵

网友A:
软件产生的随机数几乎都是带个“伪”字的。

编译器自带了rand()……

楼主:
那种不好

我需要带入口参数和出口参数的,呵呵

网友A:
是和srand()配合用的。srand负责喂种

网友B:
推荐

可以试试GSL库的随机数生成函数,它提供了满足多种随机分布的随机数生成函数。

楼主:
ls能详细说说不?

  那个库在哪里啊?

网友B:
推荐

你到(http://www.gnu.org/software/gsl/manual/html_node/)上看一下,目录里有一条(Random Number Generation)。里边应该有你想要的。也可以GOOGLE一下,关于GSL的资料挺多的。
The GNU Scientific Library (GSL) is a numerical library for C and C++ programmers. It is free software under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引用)

在使用该库之前,先从网上下载(至少有linux和windows两种版本)。写程序的时候要包含头文件有(#include<gsl/gsl_rng.h>  ;使用GSL库必须包含的
        #include<gsl/gsl_randist.h> ;随机数生成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