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用过ISD1700语音芯片做过电话提示语之类的吗?

楼主(2007-07-04):
(无正文)

网友A:
思路不对

IC的引脚和电话线是无法直连的,建议先好好看看书,原理性问题一定要先搞清楚。

楼主:
chunyang帮忙

是不是在AUD/AUX引脚上加上一个电阻和电容后才可以接到电话线上的桥堆上?

是不是这样,chunyang 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