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手机互感耦合器电路(附图)

楼主(2007-07-05):
    如图手机电路中互感耦合器T7500,也叫滤波器,其中第六脚应该悬空还是接地?
    我在手机维修学校问老师,他说电路图画错了,第1脚对应的另一端要接地,否则没电流回路,不能工作,简直是胡扯!因为所有手机图纸中都是这样画的,我提供的这个图是NOKIA原厂的图,不可能画错。
    我找了这个滤波器的元件资料,资料上是说要接浮地(Floating Land),不知道这个浮地怎么接,不应该是手机电路中的模拟地、数字地或机壳地吧?请教各位前辈,是不是应该悬空?如果悬空的话,信号是怎么从非平衡端1耦合到平衡端3、4的?按低频(如工频50Hz)电路的理论,把这个滤波器看成变压器的话,初级没有电流回路,次级确实没有耦合信号输出。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这里传输的是高频信号,如果初级一端悬空,初级线圈是接到R7503电阻网络的,初级线圈上的电压是变化的高频信号,虽然线圈上没有电流回路,但电场是变化的,相当于一根发射天线,于是次级线圈便能耦合到信号?但这样理解的话,这根天线就成了干扰源了,这是绝对不允许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这个线圈尺寸很小,元件资料中有标,长度才1.25mm,用天线理论来理解行不通吧?
    望各位高手解析一下这个电路,十分感谢!

网友A:
确实必须接地,但不是系统的数字地、模拟地,更非机壳

这里的浮地就是一块独立的PCB焊盘区,R7503构成了WB002的负载,T7500相当于并联在R7503上,但T7500不是线圈结构,而是烧结出来的,其PIN1处高频电压的变化即可被耦合,高频下导体中电子的运动规律与低频时不同。

楼主:
这个独立的焊盘区没有和其他电路共用吧?

    不知道这块独立的焊盘区要怎么处理,比如什么形状,面积多大?
    如果焊盘区不跟其他电路连接,电路图上就应该画成悬空,而不是真的接地,只是把那块独立的焊盘理解成浮地区域.
    还想问一下,烧结出来的滤波器用的是什么材料,不是线饶结构的话是什么结构.我上的是深圳赣冠手机维修培训南头分点,那几个老师水平真的是太烂了,稍微问一些深入的东西就什么都不知道,要么胡说一通,要么说学维修的知道个大概就行了,理论上的东西没必要深究.
    我强烈建议大家如果学手机维修,不要去赣冠,那是误人子弟的地方!赣冠手机维修培训南头分点有三个老师,居然都把场效应管的栅(shan)极读成栅(zha)极.有一个老师更搞笑,栅极英文对应的是Gate,也叫门极,那个老师居然说没听说过门极的说法,还说栅极英文应该是Grid,我问他Grid什么意思,他说是控制的意思,我晕!!!
    怪不得有人说在手机维修培训学校只能学一点皮毛.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建议大家学手机维修去兰德,那是专搞手机维修培训的地方,老师理论水平还可以.不象赣冠的老师,不知道是从哪个山沟里挖出来的!!!

网友A:
应该不会与其它电路共用

具体细节需要研究一下实物和器件应用手册,我没有相关经验,只是就一般常识性有限的讲几句而已。

楼主:
滤波器资料

有朋友说这是个单端输入,差分输出的滤波器,第六脚内部接地。

网友B:
to LZ

    以后不要叫互感耦合器为滤波器,它没有滤波的功能。在这个电路中间,你可以叫它巴仑(balun),在RF电路中常见。至于它的工作原理,可以找google,不过你也不会找到多么详细的介绍。
    第2和5是肯定接地的。第6脚其实不能接地,但可以按照LS说的加一个独立的焊盘,大小只要方便焊接就可以。它的来源是为了符合零件封装的标准形式,没有电气意义。
    R7503是一个pi型衰减器,主要起改善驻波和调整输出功率的作用。
    另外多说一句,用单端变双端的方法连接后面混频器能改善混频器的隔离和线性。
   最后,还有鉴相部分你没有画出来。这么好的图,能不能把这部分展示一下,让大家都看看?

楼主:
这样子说,那第六脚焊盘是用于固定的,没有电气意思?

手机维修老师都说是滤波器,他们还不知道互感耦合器的说法,我是被误导了......

网友B:
那不是滤波器

    我还特意去找了下资料,只找到类似的。这种是日本村田生产的,还有一些其他厂家的也很出名,例如mini-circuits。
    这个器件用得很巧妙,所以我想知道其余部分,呵呵。

楼主:
这个图其实是NOKIA 7360手机中的射频电路部分

楼主:
请问鉴相器部分在哪里?

是不是集成到射频IC中了?

网友B:
名字的来源

它的名字是传输线变压器,一般都说是balun。ba代表balance,un代表unbalance。经常作阻抗变换用途,它的特点是工作频带一般都非常宽,体积小。在宽带放大、阻抗变化等方面有优势。

楼主:
我想知道信号是怎么耦合的,因为第六脚确实是悬空的。

网友B:
鉴相器(PD)应该在IC中了

这个频率综合器外部只有VCO、环路滤波器,还有鉴相器和电荷泵什么的都集成了。
像天线、声表、介质滤波器、功放等体积比较大的东西就不容易集成,就外部放置。
呵呵,不说了,下班!

楼主:
xfz不会是做手机硬件的吧?你对手机电路很了解啊^_^

网友B:
还没完了

    第6脚和耦合没有任何关联,只是在封装的时候添上的。设计的时候根本就不考虑它,就是空着也没有关系。
    其他的就当作一个小变压器好了。1和2是原边,3和4是副边,5是中心抽头!

网友A:
不错,该器件是耦合器,与滤波无关

楼主:
不对啊

2跟5是接到一起的,接地。不说第六脚了,就说第一脚的另一端,是悬空的。

楼主:
2脚并不是原边的

网友B:
呵呵,没有QQ

被人偷了,痛恨那个熊猫烧香。
我不做手机,没有那能力。做点点RF。不过技术是相通的,电路结构也不会有多大的差别,根据自己的理解对你说了这么多,希望没有误导你。

网友B:
哈哈,为什么这么想问题呢

    原理图虽然是这样画的,但你可以实际测量下嘛。2脚就是1脚的另外一端。

    我在原理图上画个小狗小猫,它就不能代表PCB上一个4条腿的芯片吗?

网友C:
很简单啊,

万用表测一下电阻.一头接手机的露铜,一头接那一个脚.
或者用网络分析仪仔细研究一下阻抗.

balun一般是书上的标准接法.实际器件说不定里面都自己接地了,所以接不接无所谓.找datasheet看.

网友D:
图是厂商有意无意误导了,

就当他是一个黑盒好了,厂商也不太情愿你知道里面的细节。

网友E:
按你的画法应该是接地的才对

找器件资料看每个角含义就行了

应该是接地的  这就是单端转双端  或者说非平衡转平衡的

怎么可能不接地嘛

网友F:
悬空端的分布电容是回路的组成部分,

真要想搞清其原理也不难,用扫频仪接1-2端找出串联谐振点的方法就可以估算出L、C值。一次扫描不够还可以再加上一个已知电容,两个谐振点解两个未知量,结果就出来了。

VCO的频率不一定在上述谐振点上。因为VCO面对高阻抗频率才会更稳定。如果在谐振点上,就相当于接了个11欧的低负载。注意:衰减器是50欧系统2dB的,估计设计中并不希望有多大的幅度衰减。

另外还要注意,“振荡器输出功率匹配”的概念是错误的。我在好像是Analog网站的技术**中见过,说VCO输出阻抗是50欧!误导。振荡器的输出阻抗实部可以是负阻,用什么原理来匹配?

niho的这种细心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