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用串口通过手机发短信

楼主(2007-07-05):
各位高手:我用电脑的串口通过西门子C3508发短信,参考其它**上说的发短信,就是发不出去。我参考的是下面的例子:
 报文是     博万通信
            译码为
            08535A4E07901A4FE1
            08 长度
数据 535A4E07901A4FE1   是“博万通信”的unicode编码,按照内存的编码格式倒过来了

at 命令
           AT+CMGS=023  {*解释:15(规约为15)+8(博万通信8个字节)=023}
           返回
>
发送
          0011000D91683106103962F400080108535A4E07901A4FE1发送符
    请问:发送符我看别的**上说是CTRL+Z,我用这个方法却不能发送,是不是可用其它的符号代替?如果是单片机控制手机发送短信,汇编语言程序应该用什么代替?
    请各位高手快帮帮我吧!我都快急死了!
    先谢了!

网友A:
CTRL+Z就是1AH

你用PDU还是TEXT?

网友B:
多试试,先用文本模式发送试试看

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