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RJ45接口的问题

楼主(2007-07-11):
刚查了RJ45接口的标准如下:
1 TX+ Tranceive Data+ (发信号+)
2 TX- Tranceive Data- (发信号-)
3 RX+ Receive Data+ (收信号+)
4 n/c Not connected (空脚)
5 n/c Not connected (空脚)
6 RX- Receive Data- (收信号-)
7 n/c Not connected (空脚)
8 n/c Not connected (空脚)

请问
TX+ Tranceive Data+ (发信号+)
的方向是指进来的,还是指出去的?

也就是说TX+ Tranceive Data+ (发信号+) 是接板上网卡芯片的RX+,还是TX+
??

网友A:
指网卡侧的定义

如果点对点互连而不通过HUB或集线器,TX应连RX,同极性互连。

网友B:
接网卡芯片的T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