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决

楼主(2007-07-13):
前段时间调sim300,硬件通过了,和服务器之间传数据也没问题了,后来干别的事就把这个放下了,完事回来再弄它,模块启动工作没问题可是说什么也检测不到sim卡了,模块启动后输出的sim卡电压仅有1.4v,这样持续几秒钟后电压变为零,我不上sim卡启动测量sim卡电压时一直为零,模块与sim卡均无问题,我觉得就是硬件上的问题,可郁闷的是这块板之前跑的挺好的就算休息几天也不至于成这样啊,换了和sim卡相关的电阻电容问题依旧,无奈重新焊了块板子,工作正常,我原来的板子问题在哪儿我就奇了怪了,电路是手册推荐的一样的板一样的件,自己摸索着干活啊有的时候特别想撞墙

楼主:
汗啊

是板对板座的问题,引脚太密了所以焊的时候锡上的少,又频繁插拔模块造成相关引脚虚接,之前用表量过引脚和sim卡之间的电路是通的,可能是量的时候用的力大了点,通了就把虚接的可能排除了,实在想不出有什么问题干脆就重新上了遍锡ok,引以为戒

网友A:
GPRS模块因为引脚虚焊、连焊造成的问题太多

好多是实在找不到别的原因之后才开始怀疑插座,重新补焊或者吹掉原来的座再焊一个之后就好了,第一次都会被折磨个半疯之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