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降低谐波

楼主(2007-07-19):
用433MHz的声表做了一个433MHz的发射器(电容三点式),10dBm以下的,可惜谐波太大,干扰2.4G频段还有其它的,最近才看出来,呵呵..无奈

请问各位大侠:如何降低或消除谐波?解决这个问题该如何下手?谢谢

网友A(2007-09-16):
谐波大的原因

首先,电源纹波通常只会附加一定的寄生调幅,数百M的RF电路,只需10nF级的高频退耦电容,即可达到良好的退耦作用,而10nF的电容,对电源纹波的抑制作用甚微,退耦电容,与主谐振网络组成的环路越小越好。

谐波通常指2次、3次、4次等整数倍的高次谐波,高次谐波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功率电路的非线性失真引起,因为不知道楼主的电路拓朴(10dBm的功率级,通常的做法是振荡+缓冲+功率输出+LPF,当然不排除个别设计是功率振荡+LFP输出),所以只能两种情况都分析一下。

对于振荡+缓冲+功率输出+LPF的拓朴,谐波的主要来源于功率输出级,对于功率较大的RF功率输出级,通常工作于丙类,需要用专门的LPF来抑制谐波成分。传统的LPF传输特性有巴特奥斯型、切比雪夫型两种,这两种传输特性的LPF对器件精度要求较低,特别是前者,可以在生产时实现免调。当然,也有个别的电路设计成考尔型,但对器件器精度要求极高,并且调试不便。

而对于单级输出的简易电路,是最不好调试的。OSC级工作点适中,保证晶体管工作在线性区,加上电路本身较高的Q值,是可以保证输出波形为纯正正弦波的。但如果工作点过高或过低,都会引起波形畸变,谐波成分增大,波形的畸变有3种情况:A、正半周失真、负半周失真、正负半周均失真。发生A、B两种情况,是工作点过高或过低,晶体管部份进入截止或饱合状态,发生情况C,则是振荡过强,输出限幅所致。对于这类电路,要设定振荡器工作在纯甲类状态,并在最低工作电压供电情况下,推导出最佳交流输出阻抗,来决定工作点,并跟据该阻抗设计输出阻抗变换电路。

对于晶体管的选择,赞同12意见。经验证明,作为OSC级的晶体管,ft值取3~5倍是最适合的,过低易停振,过高易引起寄生振荡。

对于中间有倍频电路的RF电路,输出中不但含有高次谐波,还会有1/2、1/3、1/4、1/6等基波干扰,这些基波成分不能被输出LPF滤除,而要在倍频选频回路上下功夫。

射频输出中,除了上面讲的高次谐波、基波以外,还不同程度地含有与主载频没有直接关系的杂波,产生杂波的因素很多:寄生振荡,外来射频干扰,PLL,MCU电路都够资格成为这些杂波的疑凶。

谐波的抑制度,原则上以满足相关认证规定不准,并非越高越好,任何一个高次谐波的输出功率不超过2.5uW为原则,故楼主的应用需达到36dB抑制度,即绝对值低于-26dBm,考虑一定裕量,做到-30dBm即可。(记得8年前的CE标准是这样,现在有没有变动,不得而知。)

网友B(2007-07-19):
从原理图到器件选择到布线都有关系

建议供电加强滤波
输出也要加个低通

楼主:
电源纹波己在20mV左右

曾经在输出端加一个433MHz的声表做滤波也不行..
再问一下,这个谐波可不可以消除的?

网友C:
理论上能.

网友B:
一定能将谐波控制在比主波瓣低40db

我也是用声表做的一个,并过了FCC

网友D:
这么差的指标首先说明你的电路未谐振或Q值过低

这与设计、元件、PCB等都有关,这是根本,要先解决,然后再考虑加低通滤波器的办法。

楼主:
电路肯定是谐振了,用频谱仪己经看过了

瓜兄,能说说你是用什么型号的高频管做的么?
声表要做到什么参数的最好?
请介绍一下

网友C:
e

我测过的很多东西都是带外巨大.但还都是名厂产品,大规模使用的平台和器件.
也在疑惑中.明明是有saw等带通器件的...

网友E:
Q值太低了

楼主:
q值要多少的才可以?

如果要将"谐波控制在比主波瓣低40db",那么我的基频是10dBm,第二谐波应该是多少dBm以下?????

楼主:
应该是-30dBm以下,对不对?

网友F:
这里的SAW是谐振器(resonator),

不是滤波器。SAW谐振器当一个窄带电感使用,即电感量变化可以很大,频率变化不大,这是这类振荡器稳定的原因。

SAW滤波器也会有Re-entry,即,如同谐波,在倍频上也有输出。

振荡器的谐波来自输出的高幅度、非线性,控制的方式有:
1。加低通滤波器
2。用低ft器件(保证振荡下,越低越好)
3。降低偏置(也等效为降低了ft),可以使滤波前的谐波抑制在20-40dB之间。只是输出幅度也会降低。

最有效的就是用低通滤波器。低通拐角频率处陡峭对抑制低倍频有利,但是也容易有Re-entry的问题。

元件的Q值希望高,与宽带滤波器的低系统Q值是两回事,两者可以不矛盾。但是有时候也需要增加元件的损耗、有选择性地吸收能量,降低Re-entry的幅度。

总之,要想实现宽带谐波抑制,就需要对上述措施进行综合的考虑。

网友G:
注意声表滤波器、声表振荡器、声表谐振器是不同的

接法、用法也完全不同
LZ可能只是用了声表振荡器,谐波当然大了

合理的选择声表滤波器+低通滤波器,完全可以得到很大的带外衰减和谐波抑制比,但前提是你的参数要计算、调试准确!

12楼的贴也应该参考.

楼主:
哈哈,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查再多的资料也不如大侠的几句经验总结来的直接
虽然有些概念还不是很理解,但也总算找到了方向,有了方法
谢谢慷慨解囊!

网友B:
狂流汗

是不是看着郭靖练练降龙十八掌,就可以天下无敌了了?

楼主:
狂喷汗

郭靖会降龙十八掌也是十年苦练,一朝悟道!!!
倒是羡慕周星驰几天就学会了!哈哈~~

网友H(2007-09-13):
如何降低谐波

你是一级还是二级输出.
一般是完全可以控制在-45DB以下的.关键是看你的P匹配.震荡相位.LAYOUT等

网友I:
走得比较仔细的.

走得比较仔细的.
板子小的话这些影响不大,如果板子一大的话走线能力强不强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楼主:
谢谢!

谢谢各位大侠解答,确实给了我莫大的帮助!

网友I(2007-12-09):
高频电路的板子电路布线影响挺大的.

高频电路的板子电路布线影响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