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价FSK芯片方案

楼主(2007-07-21):
1、低价FSK芯片?单发、单收、433MHZ、3V
2、目前最低价的芯片是?通信距离是多少?
3、ASK分立元件,我只能做到开阔地65米,美国客户反应抗干扰不好,我苦找FSK芯片来解决!价位是问题!

网友A:
FSK的都不便宜

呵呵

网友B:
312.2MHz可以吗?

网友C:
最便宜的FSK芯片就是台湾Himark的,没有更低价位的

    但其结构是超外差式,性能与现在的零中频数字接收机不能同日而语,一分价钱一分货。
    在美国只能用915M或2.4G的信道(见FCC有关章节),分立元件做的ASK信道无法做到这么高频率,普通315M、433M的分立ASK产品销到美国,一旦被举报,后果严重。事实上,这样的事每年都在不断发生,美国法院的传票也从未停止过向中国违规企业的送达,只是中国人“聪明”,来个死猪不怕开水烫,换个牌子接着卖,不管未来如何,自己眼下发财就行。

网友D:
Himark的芯片外围器件太复杂了点

网友E:
HIMARK芯片近距离有饱和的问题

网友C:
世事本如此,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

网友F:
HIMARK芯片

两年前测试过1次,大约在-20dBm左右与-30dBm左右有两个点有饱和的问题

网友F:
312.2MHz?

其芯片无法换晶体改到433mhz吗?

网友F:
RX3930

最近我试过HIMARK芯片的RX3930,还可以,相对分立元件1套价太高

网友G(2008-12-21):
基于FSK芯片的电话通信网络的设计

基于FSK芯片的电话通信网络的设计,这里要用到FSK芯片的生命型号?能帮我说说设计的思路,谢谢哪位好心的大侠帮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