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信号突然消失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虾帮忙

楼主(2007-07-21):
我们在变电站装了视频监控,前几天视频突然消失,但通道和网络都是好的
但是信号就是没有。视频缆的一头接了地另一头没接地。是不是变电站的强点干扰了信号。我觉得视频缆产生了电容,干扰了信号。

网友A:
硬件故障

但你提供的信息不足以进一步判断,应先从现场查起。干扰不会永远存在,否则当初就不可能能用,而且干扰首先造成信号失真,基本上不会造成信号消失,否则说明设计存在严重问题。

网友B:
LZ连问题都描叙不清楚???

楼主:
谢谢

谢谢chunyang兄和xwj,我可能描述得不清楚,我再讲一边。还有chunyang兄我们装的是别人的产品,就是摄像头和视频服务器都是德国bocsh公司的。
我们在设备区、高压室装了摄像头,然后通过同轴缆(视频电缆)接到控制中心的视频服务器,控制中心有屏幕可以看到。最后通过2兆通道送到电业局集控中心。在装设过程中我们把同轴电缆屏蔽层一头接地,另一头没接地(总长度是差不多100m)。现在视频信号有时候就没有了(图像看不见了),我的想法是:是不是由于信号的频率高、而且同轴电缆的一头没接地,使同轴电缆对地的容抗变小,引起信号衰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同轴电缆两头屏蔽接地和一头接地有什么区别特别是线长度不长时?

网友C:
从头查起

1、摄像头是否损坏
2、监控设备是否损坏
3、视频连接器是否接触良好
4、线路是否断路
5、测量视频信号,同步头是否还存在并且稳定,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A:
如果是时有时无,先检查是否接触问题

模拟视频信号即使受扰也不会消失。

楼主:
谢谢斑竹和西边雨

我回去再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