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问题

楼主(2007-07-28):
  我用24L01做的模块,有的模块不安天线可以收到数据,安了天线反而收不到.
我设计的频点在天线带宽内.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天线也许跟本不是在2.4G频段谐振

或者电路与天线失配
24L01,PCB天线,如果两个模块互传不能做到20米,则一定是电路失配,天线也没有谐振在2.4G
如果没有矢网,或者能测试天线或者二端口网络驻波的频谱仪,则只能靠经验来调整了

楼主:
俺啥也没有,经验正在积累中.

  我用的是讯通的PTR6000PA模块,应该不会有电路失配的问题吧.我问讯通的人,他们也说从没有过这种问题.我只好自己想办法了,我把天线座焊下来,接一根50欧的线连在模块上,再装上天线,就好了.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poor boy

那还是找讯通吧
俺帮不了你啥

网友B:
距离太近!

我的意思是说,当两个模块相距过近的时候会造成通讯不畅通。或是不通信的现象。这是我做400--915MHZ的经验,特别是在加PA的情况下。

网友C:
楼上的情况属设计不良所致,杂波成分太强了

PA设计不当更会如此。

网友D:
时间性

其实本质上来说:
   输入做到75欧姆
   输出做到300欧姆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