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挂机检测问题请教

楼主(2007-07-29):
我对电话不太熟悉,我做电话录音的时候碰到个问题,我怎么知道对方已经挂机了呢?请指点下,哪里有这方面的资料下载那是跟好了.

网友A:
检测忙音可以实现吧

网友B:
可以判断催挂音

而非楼上说的“忙音”,那是呼叫占线时的信号音,虽然有的交换机将其设置为非常近似的信号,但概念上是截然不同的。不过催挂音有的交换机不会立刻给出,可以同时采取线路音频信号持续消失数秒的办法判断,对录音电话留言时,对方一般不会长时间沉默。再有一个方法就是去申请反极信号服务。

网友C:
电压会变化

叫压控

楼主:
谢谢楼上,具体怎么来做啊?

网友C:
用一个电压检测电路不就行了么

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我们这边只是有一套录音系统应用,具体电路俺也不是很清楚

楼主:
呵呵,还是要靠自己了

网友D:
我有具体电路

网友E:
我认为有两个方法

一,对方挂机后,交换机会送忙音,可以用忙音检测电路来实现.
二,对方挂机时,本机线路会有一个反极性波形,可以弄个电路来检测这个波形.

楼主:
可是如果本地挂机了怎么来检测呢?

网友B:
本地挂机检测就太简单了

检测线路电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