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教一下我用频谱仪测信号带宽

楼主(2007-07-30):
我的频谱仪是HP8594E
测带宽是不是有个3dB点,是如何确定的?
假如我的功率是17dBm,那3dB点是在哪里呢?
不懂,请教!

楼主:
??

在网上搜dB和dBm,有下面的解释,觉得例6和例8的算法都不一样,哪一个是正确的?
"dB是一个表征相对值的值,当考虑甲的功率相比于乙功率大或小多少个dB时,按下面计算公式:10lg(甲功率/乙功率)
[例6] 甲功率比乙功率大一倍,那么10lg(甲功率/乙功率)=10lg2=3dB。也就是说,甲的功率比乙的功率大3 dB。
[例8] 如果甲的功率为46dBm,乙的功率为40dBm,则可以说,甲比乙大6 dB。"

网友A:
3db点就是半功率点

得到的波形,两边各下降3个db,中间的就是宽度

网友B:
中学数学看来都还给老师了

楼主例题都对,对数算法是将乘除变加减的:log(AB)=logA+logB。

楼主:
不是不懂对数

不过看来是我昨天搞错了
错误的想法:10lg(46dBm/40dBm)怎么会等于6dB
看来应该是先把dBm转化成mW才对,10lg(40000mW/10000mW)=6dB
呵呵~~现在应该对了吧?
那么如果是17dBm的信号,只需取基频左右两个14dBm的功率点之间的频率差就是信号的带宽了?原来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好像太小了,下面还有很宽的信号,旁边还有两个山峰一样的东东,不知是什么,我还没有输入调制信号.

网友B:
旁边还有“山峰”,说明你的系统存在很强的交调干扰

正常情况下基频只有一个峰,在其整数倍频率上有很小的谐波成分,你的PA应该是失配了。

网友C:
唉,怎么啥都不懂的也搞RF呢?

网友A:
老X

啥都不懂,全靠copy的业内RF人士,那是相当的多啊,尤其搞天线的,嘿嘿

网友D:
搞那东西太麻烦了,偶怕麻烦,所以都不想碰它,嘿嘿...

网友E:
虽然8594不是啥好东西.但我知道`,瓜一定在流口水.

楼主:
2.4G音视频模块

CHUNYANG兄,不是谐波来的,可以说是基频的一部分,就在基频旁边左右对称,功率逐级递减,呵呵,好像说不清楚了~~画张图吧

楼主:
高手总是喜欢感叹低手的无知!

搞RF可能是我命不好,我命苦啊~~~

网友E:
好了,乖.没人欺负你.

说一下你是什么系统,或许会有人知道.

再一个,没输入信号,哪来的17dbm?

楼主:
好像上传不了图片~~

这是未加调制测到的

网友B:
没有说你那是谐波啊

是交调干扰,你的PA谐振失调且有自激振荡,你说了你没有输入信号的。

楼主:
2.4G音视频模块(FM调制解调)

至于为什么未加信号也有输出,我也不是很清楚
它又不像ASK那种,有信号才有振荡
它是一直处于输出状态,供电正常就有输出了
但测到的输出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B:
这样的东西可是不合格的

功率这么大,还一直有输出,整个一噪声源,而且严重非法。有信号才振荡的那种OOK(非ASK,数学上是ASK和FSK的极端,也是二者集合的唯一交点)信道是最低端的结构,而所有高端设计更不是通电就有输出的,都那样,无线就没法用了。

楼主:
无线影音类的产品都是这样的

深圳应该比较多这类产品,配合机顶盒用的多
不看节目的时候要把电源断掉
所以这类产品也很容易受到WIFI,蓝牙等干扰,不过一个是数字的,一个是模拟的

网友A:
都不晓得是谁在干扰谁

嘿嘿
wifi是扩频系统,干扰别人的机会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