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默认单位是多少哇?

楼主(2007-08-02):
我看了一些超声波的应用电路,一些电阻和电容值的单位都没有标明.我知道电阻的默认单位是Ohm,请问一下电容值没标,单位是多少?谢啦

网友A:
电容的单位是法拉

基本单位,但是这个单位太大,一般使用uF,nF,pF等等.

网友B:
pF.

103,104,224,474都是以pF计算的。

楼主:
电容单位

请问下下图中,C3,C4的单位是什么?个人估计是uF,但不确定.请指教!

楼主:
超声波接收电路

网友C:
LS说的是对的

除此之外,早几年还有一个不成文的习惯.

电解电容的默认单位是μF.
普通电容的默认单位是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