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什么办法可以去掉TC35i的接通单音?

楼主(2007-08-06):
用TC35i外拨接通前有三声单音,有什么办法可以去掉它?它的频率大概多少?
  先行谢过!!

网友A:
应该只有回铃音

如果不是回铃音你就要查查改信号音是什么含义了,应该是某种设置导致的。

楼主:
查了许多资料也没有介绍这是什么?

有几个同行也碰到过,说是接通标志,西门子模块独有,可就是没办法清除。
郁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