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心求助:RC无源滤波遇到的困扰。

楼主(2007-08-09):
问题是这样的:

我所需的信号经过功率放大器后谐波比较丰富,于是在后边加了LC谐振(相当于带通?),但这样,输出谐波还是不符合标准。前辈让在后边加一RC低通滤波,来抑制高频干扰,比如说我信号是277 KHz,再加一个400 KHz左右的低通滤波,但问题来了。
我的计算:(可能有错误,欢迎大家批评:))
对于单纯的LC串联谐振电路:信号--电容--电感--负载
Uo =    Ui*R/(R+jwL+1/jwC)  R为负载。
| Uo |  =    Ui/ sqr{(wL-1/wC) (wL-1/wC)/RR+1}
LC谐振为3.3nF 100uH,近似对2次谐波540 KHz的衰减,计算为(250/R)的平方。可见R的影响很大,还好负载只有5~50欧姆。这样还不符合标准,如果我在后边加上RC滤波的话,估计R就很大了,这样反而起了反作用。或许LC和RC相连也需要一定的技巧?不明白了,请达人们指点。

网友A:
楼主没有错

功率放大之后根本就不应该用RC滤波,RC滤波是要消耗功率的,好容易才得到的功率又被损耗掉,你图的什么?
功率放大器输出谐波太多,应该设法改进功率放大器的线性,除非你用的是C类放大。

楼主:
回maychang:

谢谢您的回答:)

我用的是互补放大(OTL)基本电路,是C类放大;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A:
一级LC滤波不行,两级行不行?

互补放大,加一点偏置(成为B类放大器)行不行?

网友B:
是电路问题,治标不如治本

从前向后一级级找原因,然后改进电路,末级输出加点偏置确实能有效改善线性。

网友C:
用三阶滤波

我做的PA,如果单纯只加一级派型滤波,二次谐波也不是很理想的,结果我加了三阶(同时也有阻抗匹配作用)
最后输出的功率损耗很小很小,但二次谐波远远小余最初的拉
你做的频率比较低,不知道可以采用吗?可以试试哦

楼主:
谢谢各位。

回maychang : 可对多级LC应该如何去实现呢?

回chunyang : OTL电路领导不想改了,就想在后边处理好,滤波后经过磁环耦合出去,磁环在400uH左右。

回sxiaoguang :您的派型LC是低通滤波吧?对于高阶是如何实现的呢?

等待回应中

楼主:
Re

现在的问题好象转为多级LC滤波了?继续请教

网友D:
LC滤波电路可以multisim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