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CC1020,CC1100的朋友谈谈其使用感想!

楼主(2007-08-09):
CC1020我个人觉得还好了,接收灵敏度较同类器件比较好些!
CC1100也还是比较方便的
大家有用过的多谈谈,大家也可以交流交流。
更希望女同志也多多参与!!!

网友A:
我觉得挺难用的,一堆寄存器. 而且数据手册也不太清晰。

网友B:
呵呵,现在的RF IC都是一大堆寄存器

没有例外。

网友A:
还好有配置软件,一个个去设置真的很麻烦,调试也困难

网友C:
哈哈俺负责硬件,

搞清端口就ok了。

楼主:
我也是搞硬件的
CC1020的寄存器就是多,但是CC1100就方便多了!CC2500也还可以和CC1100差不多。
当然在某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适当的关心一下软件工程师的,做技术要有爱心哦
哈哈哈
祝大家愉快!!!

网友D:
赫 这些东西 基本没有硬件么事

我两手抓 两手多软 哈哈

网友B:
这东西还分软硬?

无线系统的工艺是要讲究配合的,这么小的系统,还是一个人承担好,协调有问题的话,整体品质会受影响。

网友E(2008-09-14):
求基于cc1020的无线收发模块的pcb参考实际

各位有没有相关的参考实际,或者提供一些搜索相关资料的网址,

网友F(2010-12-10):
那位高手,有基于Meg16的CC1100的程序?

网友G:
寄存器!~~设置起来就是麻烦。。。

网友H:
呵呵!没想到电脑圈圈也觉得这个麻烦,USB不是比这更多协议要理解吗?
   实际来说,理解原理了,设置寄存器就变成很容易的事情了,反而是要做到省电抗干扰和高辐射效率更耗费时间.

网友I:
搞清端口就ok了。

网友J(2011-02-15):
1101综合性价比还不错,如果做一般应用,寄存器参数直接用TI的软件自动生成也是很方便

网友K:
谁有STM32F103ZE的CC1101驱动啊?

网友L:
CC1020 批量出货-111dBm指标的飘过。这东西真不是人做的,做完以后硬件水平提升到鬼的层次!

网友M:
CC1020 批量出货-111dBm指标的飘过。这东西真不是人做的,做完以后硬件水平提升到鬼的层次!
引用 网友L:

你做了什么呢?调一个低通LOOP FILTER,电源口滤波退偶参数改一改,频点确认一下,走线看一下射频规则,算一下线宽。如此就能提高硬件水平到鬼的层次?
而且几个电源引脚的真实含义、一些敏感寄存器的配置相信你也没有机会完全理解。

网友M:
还飘过呢,9.6Kbps以下都可以量产到-111dBm,你什么参数都没有,批量做到-111-3-3dBm也不稀奇。

网友N:
批量下做到-1020dBm和-1100dBm,如何?呵呵

网友O:
看到你们的争论和沾沾自喜,我湿了

求超越

pl208+waveme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