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转发器的疑问,在网上看到一图,不解:

楼主(2007-08-11):
没有调制载波的红外信号也能收到?

网友A:
这是转发器啊,当然无所谓什么载波了

进来的是什么,出去的就是什么,当然,这个电路里的红外接收只能用不带解调的,估计你是在这弄糊涂了。

楼主:
我帮朋友做了个红外转发器,听他说效果不行,正郁闷呢。

样机在我这里调试很好,他自己拿回去接上原来布的接收头线路说不行,说单独试5米长的线可以。这个是为有线电视机顶盒准备的,他原来在每个房间布有用超五类线连接的38K接收头,然后直接并联在机顶盒电路板的接收头上是可以用的。我的图上有漏洞么?

楼主:
程序很简单,就是测到GP2出现低电平就往GP1狂发38K方波,

输出波形用数字示波器测过的,很准。
我担心是光隔影响波形,试过断开R4,直接把接收头输出脚接到GP2,在我这里单独试依然可以,他拿回去试还是老样子,看来得上门服务才行。

网友B:
既然转发,怎么还有38K要狂发?

没明白
呵呵

网友A:
ocon用的肯定是基带输出的一体化Ir接收头,所以得发38KHz方波

如果38KHz的频率及占空比都准确,估计是LED或驱动不合适,需要增强驱动,驱动晶体管必须深度饱和。

网友C:
测到GP2出现低电平就往GP1狂发38K方波

原来在每个房间布有用超五类线连接的38K接收头..估计用的接收头型号不同,引脚序也有所不同。

楼主:
改天上门服务,搞定以后再公布答案,也可能是朋友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