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对电容滤波比较专业的人,进来聊聊

楼主(2007-08-19):
使用

1u-10u的常用无极性电容(类似普通的0.1u的0805的贴片电容样子,只是体积更大)
和
1u-10u的钽电容

滤波使用起来有没什么分别?

网友A:
当然不同

主要是ESR参数和频率特性不同导致的,相同容量并均处于线性区的前提下,ESR越低滤波效果越好,但二者并非在所有情况下可以互换或比较。

网友B:
貌似在电压波动大的区域

貌似在电压波动大的区域 师兄都叫我们不要用钽电容 呵呵.....

网友A:
不是“貌似”

钽电容的ESR较大,用在电压波动较大的场合效果不好,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发热。

网友C:
钽电容不宜用在高纹波电流场合

我在用数百K的DC-DC时,常常只用一颗1毛钱的10U/0805贴片陶瓷,纹波比别人用6毛钱的钽电容还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