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合802.11协议的芯片都有什么呢?

楼主(2007-08-29):
我想做一种无线的可以实时发送数据的模块,不想用蓝牙,也不想用802.15.4协议。只是希望做出一种有点像笔记本里用的无线网卡的东西,实现一个WLAN,不知道是否可行?现在嵌入式行业中广泛使用的符合802.11的通讯芯片都有哪些阿?

网友A:
非常麻烦

WLAN芯片很多,但都是为各种主流总线设计的,并不适合嵌入式应用,控制逻辑和时序对嵌入式系统而言,有些过于复杂了,用在跑Linux的ARM9系统中还行。

楼主:
如果我用类似WSN的方法呢?

以前也只是玩玩而已,做了一个用CC2420芯片进行无线通讯,但是最大的通讯距离也只有10多米,而且隔了一道墙就不灵了。这种通讯距离和信号不能满足我的应用需求阿。
现在专门符合嵌入式应用的以太网芯片已经很多了,不知道有没有专门为嵌入式应用而研发的无线芯片呢?

楼主:
谢谢chunyang

应用环境是每个数传节点都会不断地变换位置,传输的有效数据不是很多但是还得保证数据传输的实时性。无线传感器网络中动态组网比较困难吧,而且不能保证每个节点的数据都能实时传输。哎!实在是不知道该用什么了。

网友B:
CC2420只能玩10米

802.11我看你也玩不了多远
不是IC和方案的问题
是能力问题
抱歉俺说话直,别介意

网友A:
Zigbee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就是成本高了点

关键是要正确分析所谓“实时性”,带宽选择不当意味着成本大大增加,而一个没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做之何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