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类产品的一个接地问题

楼主(2007-09-01):
    我做了个产品.其功能是通过有线电话接收报警信号,通过单片机系统把报警信息显示在LED屏幕上.
    调试过程中都比较正常,就是在最后一步,把所的东西都连接上后就发现了一个意想不到问题.
   系统功能框图如下.
   如果我不连接LED屏幕,也不接上示波器,那单片机系统可以下正接收电话线发过来的报警信号.(会自动摘机的)
   如果我把LED屏幕,或示波器探头连接上单片机系统后,振玲信号通过电话线到来后,单片机系统不会自动摘机.(在这样的状态下测量单片机系统跟电话外线的电压,发现为0V)
   我把LED屏幕的串口断开(在接上电话线状态下),测量单片机系统的GND 和LED屏幕的GND 有54V 的压差.测量单片机系统的GND 和示波器控头的GND 也了现有54V 的差.如果不接上电话线,GND之间那就不存在压差.
   很多朋友都说这是没有共地的原因.但我想如果是没有共地,那应该是电话外线交换机和我的单处机系统没有共地吧?
   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不连接LED屏幕和示波器的时候就可以正常工作的啦?

   那些接地,一般都只是接了机箱的外壳而已.为什么这要就能确保负极没有压差啦?

请指教!
无限感激!

网友A:
是大地接入的问题

    电信交换机为安全计,不准许存在与大地的任何电气回路,如果开关电源、示波器等带有接大地的回路,一旦联入电话线,交换机端口会自动保护,自然工作不正常了。

楼主:
那我应该怎样办?

是不是应该不要把开关电源和LED屏幕的大地接上?

网友A:
前面不是已经说了,电话线接上大地就玩完

你怎么还这么想呢?与电话线接口的电路必须与大地完全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