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年的 电子设计大赛 通信类的出来了 大家看看 给个建

楼主(2007-09-03):
无线识别装置(B题)
【本科组】
一、任务
设计制作一套无线识别装置。该装置由阅读器、应答器和耦合线圈组成,其方框图参见图1。阅读器能识别应答器的有无、编码和存储信息。
图1  无线识别装置方框图

装置中阅读器、应答器均具有无线传输功能,频率和调制方式自由选定。不得使用现有射频识别卡或用于识别的专用芯片。装置中的耦合线圈为圆形空芯线圈,用直径不大于1mm的漆包线或有绝缘外皮的导线密绕10圈制成。线圈直径为6.6±0.5 cm(可用直径6.6 cm左右的易拉罐作为骨架,绕好取下,用绝缘胶带固定即可)。线圈间的介质为空气。两个耦合线圈最接近部分的间距定义为D。
阅读器、应答器不得使用其他耦合方式。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应答器采用两节1.5V干电池供电,阅读器用外接单电源供电。阅读器采用发光二极管显示识别结果,能在D尽可能大的情况下,识别应答器的有无。识别正确率≥80%,识别时间≤5秒,耦合线圈间距D≥5cm。
(2)应答器增加编码预置功能,可以用开关预置四位二进制编码。阅读器能正确识别并显示应答器的预置编码。显示正确率≥80%,响应时间≤5秒,耦合线圈间距D≥5cm。
2.发挥部分
(1)应答器所需电源能量全部从耦合线圈获得(通过对耦合到的信号进行整流滤波得到能量),不允许使用电池及内部含有电池的集成电路。阅读器能正确读出并显示应答器上预置的四位二进制编码。显示正确率≥80%,响应时间≤5秒,耦合线圈间距D≥5cm。
(2)阅读器采用单电源供电,在识别状态时,电源供给功率≤2W。在显示编码正确率≥80%、响应时间≤5秒的条件下,尽可能增加耦合线圈间距D。
(3)应答器增加信息存储功能,其存储容量大于等于两个四位二进制数。装置断电后,应答器存储的信息不丢失。无线识别装置具有在阅读器端写入、读出应答器存储信息的功能。
(4)其他。
三、说明
设计报告正文中应包括系统总体框图、核心电路原理图、主要流程图、主要的测试结果。完整的电路原理图、重要的源程序用附件给出。

网友A:
自己去看看RF ID的工作原理,作个简化的就行

不要用现成的商品方案,否则如果我是评委会立刻判零分。

网友B:
呵呵,这个要求还是比较低的,

网友C:
那是相当的简单啊

可惜当时俺看这个就和看天书一样

楼主:
!·!??????晕倒

   各位大虾能不能给点具体的方案和资料 我都急死了  你们你们 竟然...............
   谢谢大家给的建议哦  不过要快

楼主:
着急哦

大家快点给个建议哦

网友D:
简单

这个看起来并不难啊。

网友E:
关会说简单

又不能说出个所以然来,打"简单"两个字谁都会,动动嘴巴

楼主:
都说简单 你们倒是给个好点的资料 和建议阿

  着急哦!!
   其实不简单  其中涉及到的东西相信没做的时候你不会想到。

网友A:
渔非鱼

善渔者,鱼易得;求鱼者,临渊慕鱼。
求鱼莫若求渔。

网友F:
渔者要拼几年老命才得鱼。

网友A:
所以急功近利者众

    楼主起码该看看书,做些基础性方案,然后在你的基础上可以适当指点,直接给结果就是对那些勤勤恳恳、自力更生的参赛者不公。

网友G:
真难啊///

冻瓜教我

网友C:
等你什么时候变冻猫了

我再教你

网友G:
你Y会不会啊,口口声声简单.我连LZ说的啥都没看明白.靠.

网友B:
搜集几篇RFID方面的论文看看吧

网友H:
^_^ ^_^

我们学校有人做了这题目

网友I:
大家要注意

请大家注意,这道题要求的是电感耦合,其原理类似空心变压器,利用空间内两线圈的交变电流形成闭合磁路进行通信的,说白了这是典型的磁通信。而不是简单的利用电磁波进行通信。所以做这道题要具备一些《磁路》的基本知识。
大家不要小看这道题,这是国家一个重点科研项目的简化版,据说当时做这个项目时最远也不过18cm。

网友A:
楼上忽视了一个重要条件

    “装置中的耦合线圈为圆形空心线圈,用直径不大于1mm的漆包线或有绝缘外皮的导线密绕10圈制成,线圈直径为6.6±0.5 cm”
    这个电感量不大且无铁芯,因而工作频率较高,采用典型的无源RF ID原理可轻松解决问题,所以题目有限制:“不得使用现有射频识别卡或用于识别的专用芯片”,这是要求答题者自己掌握RF ID的原理和结构并用非专用器件实现,其难点不是原理而是工艺,能量积累和功耗控制的设计要求较高。至于最大工作距离,输入能量有上限(2W),这是制约而非什么绝对难度的限制。
    当然,这道题目对非专业人员的学生而言有较大难度,但对专业人员而言,要是连这道题目都无法解决是吃不了这碗饭的。
    21IC的computer00网友曾参加过大赛,成绩也不错,去北京领奖了,以我的鉴别力,我相信他当时遇到这道题是可以搞定的,现在更不用说了。另外东瓜说简单,也可以认定非虚言,否则这几年的职业经历算是糟蹋了,从东瓜对一些帖子的回答来看,他现在应该是有这个功力的,上学时如何没有印象就不好说了。
    电子大赛赛的是提前进入职业角色的凤毛麟角式的人物,这是大赛的初衷,但听说不少老师都搅合进来,这是非常恶劣的,毕竟,对专业人员而言,大赛题目不是高不可攀的,所以我反对任何形式的直接指点。

网友I:
请问楼上

“这个电感量不大且无铁芯,因而工作频率较高”。
请问这个频率较高,会高到多少,几百M或者几个G行吗?

我是一个非通信专业的学生。
请楼上赐教。
谢谢

网友C:
几个G不太可能

几M几十兆倒是合理的,呵呵
几百兆的圈圈就是不是这么绕的了,嘿嘿

网友B:
用13.56M的频率应该是可以的。

不管是工作在近场还是远场,到了后面的信号处理部分都是一样的。不同的就是天线不一样。
事实上,这个比更高频的容易做得多,更高频的光天线设计和调试就能喀掉一堆人了。

无源的应答器是很难做,好在这里的题目要求比较宽松,对响应时间和数据速率要求不高。

网友A:
这个感应线圈明显是为M级至十M级信号设计的

理论上LC振荡器中的一个因子没有取值限制,但实际中的限制是明显的,只要不是理想器件,限制就一定存在,了解这些与是否通讯专业无关,我就不是,我所掌握的几乎所有专业知识和技能都是靠自己自学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