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为什么有时候会很烫

楼主(2007-09-03):
    今天调试板子的时候,我发现用电脑的串口从板子里读东西的时候,有时候MAX232会很烫,且正好这个时候就会读取失敗,请問大侠们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发生端口闩扣效应了

主要是在热插拔时发生,或者线路存在不合理之处。

网友B:
可能是闩锁了。要保证地线接触良好. 在热插拔时,先将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