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对讲问题

楼主(2007-09-04):
各位前辈:
  小弟现在做一对讲电路,是二线制,其实我采用的是TEA1062的电路,因为考虑到距离问题,我想在两端用独立供电,在LINE上用电容隔开(用双绞线传输,只传信号,不传电源),不知这种方案可否,请各位前辈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可以,长距的话最好用变压器输出

这样平衡传输、升压、隔离等一举数得。

楼主:
还有一点疑问要请教

我们要求的最大距离要1600M,是用我们的普通5类网线传输,网线的其他3组要传输视频,电源,RS485信号,不知需不需加变压器输出,如果要加,又该怎样加?谢谢!!!

网友B:
把接收调强或者发送功率加大。

网友A:
音频加变压器是简单有效而廉价的方法

但其它信号不能这么干。

楼主:
谢谢各位

chunyang前辈可能误解我意思了,其他那三路我知道不用加,我指的就是音频那路,因为它是二线制双工的,所以我不知那该如何加,能给个示意图以及变压器大概参数吗?谢谢!!!

网友C:
调制一下再搞岂不是更爽?

嘿嘿

网友A:
你要讲清条件

变压器是过去有线广播时代必然采用的办法,现在当然也能用,不过双工的话,用电话电路更简单甚至可以直接用成品电话,用个30mA电流源驱动即可,想要振铃的话还可以加入振铃发生电路。简单吧。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D:
看看电话网的资料

搞个恒流源 很好搞定,不过你5类线还要其他数字信号一起传,估计干挠会不小,双工等这些问题不好处理。
最好是用二次调制,这样干挠,等多比较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