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知道有满足以下要求的器件吗?

楼主(2007-09-04):
我现在需要一个器件做高频开关,目的在于产生高频信号,要求:频率在3M左右,耐压为10~20V,峰值电流为50mA。
我本来想用MOSFET做,但是没有找到满足这个要求的。我也查了一些高频功率放大模块,但是工作频率又太高了。
望各位高手能否向我提供一点信息,谢谢!

网友A:
高频开关怎么产生高频信号?!

信号源要用振荡器,3M用石英晶体配合逻辑电路就能产生,50mA输出足够。

楼主:
谢谢回答!

我现在想这样做,用一个高频振荡电路做驱动,来控制一个高频晶体管做电路的开通与关断,不知道这样做行不?

网友B:
能不能把开关放前面,然后再功放?

网友A:
那要看你想干什么

开关控制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