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网卡芯片实现网络通信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7-09-10):
本人做了一块电路板,单片机控制4片CP2200,软件做了ARP、IP、UDP协议和CP2200的驱动程序,在公司的局域网内能够通信(CP2200向网内任何一台PC发送ARP请求包都能够收到正确的ARP应答包),但是不能实现局域网外的其它互联网设备通信,好像路由器根本没有转发我的数据包,请问有经验的朋友:这可能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同志们,帮帮我吧!太痛苦了!

网友A:
帮忙顶,虽然我有心无力

网友B:
关注中.....

因为我也在做....

网友C:
目标mac地址改成路由的地址就行

网友:
除了5楼说的情况外

也有可能你的MAC地址非法,路由器不转发
或者你的路由器设置了UDP不能发或者UDP的某些端口不能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