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天线的问题

楼主(2007-09-10):
哎!对这个东西一点都不懂啊,问问各位无源天线是不是直接把其信号线接入到GPS模块的信号如入端就行呢?还是需要一些别的保护阿?
如果要用有源天线,为什么天线的引脚还是只有信号与地这两根引脚阿,那么有源的电源怎么接阿?现在已经迷糊了,求那位给指点一下吧。

网友A:
要看GPS模块的手册

一般都是直接接,GPS模块的天线输入端已有供电偏置,可直接接有源天线,无源天线则内含隔直电容,也可以直接接。

网友B:
GPS天线分有源和无源,

有源的内部带LNA,需要GPS供电,增益高,现在大部分的GPS都是采用有源的陶瓷天线

网友C:

无源的GPS天线不能够直接接上GPS模块实用的,中间至少需要有个匹配网络,如果增益不够的话还需要加上LNA放大;有源天线内部有馈电网络可以从那两条线(信号线和地线)中取出电源给自己供电的,内部包含匹配网络以及LNA放大,所以可以直接接到GPS模块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