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短消息的国际区位号问题?

楼主(2007-09-17):
现在帮别人做一个短消息的监控系统,在从短消息模块中读取短消息时.系统中有一个源短消息发送的手机号码的判别问题,当收到短消息时.我需要知道发送短消息的号码是多少.以利于和我系统中存储的电话号码相比较.但是有些短消息发送带了国际区位码如中国的+86,法国的+33,而且有的国家还有3位的数字甚至4位.请问怎样把这个区位码去除掉还原出真正的电话号码?

网友A:
有这个必要么

带区号并不影响操作啊,直接记录就是,回复时也无影响。

楼主: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

因为我的系统里已经设置了一个电话号码,这个电话号码一般是不带国际区号的,只有和我这个号码一致的短消息我才作为真正要处理的数据.但是从我接受的短消息来看,源发送号码有些带国际区号,但是有些不带,所以弄起来很麻烦.以前在国内还好,就是在前面固定加+86,但是现在产品要出口到别的有些国家.我现在想这样:从电话号码的尾部开始比较,如果和系统里的电话号码一致就认为正确,也就是把区位号给人为的去掉.

网友A:
那当然可以

在你已经有号码簿的时候当然可以这么干,没有的话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