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种最简单的载波方案

楼主(2007-09-18):
不需要进行数据的传输,只需要调制解调两种频率,如第一小时调制5k,第2小时调制10k,距离要求远,最远需要20公里.请大家帮忙,推荐一种最简单的方法,能不用调制芯片最好.若西安的朋友熟悉愿当面请教

楼主:
补充一下,单工就可以了

单工的就可以了,一个发,一个收

网友A:
20km

做梦吧
没有任何简单便宜的做法
老老实实的用大功率猫吧

中波和短波可以传很远,你敢用么?呵呵

楼主:
是不好弄,所以请教大家呀

想着不需要传输数据,只要有个信号就行了,看看谁能想个好方法.

网友B:
是走有线的载波吗?

楼主:
是有线的载波

给远端一设备 供AC220V,需要知道供电后设备是否工作,想通过供电线路传输回信号.

网友C:
这个不需要载波,改变AC电源的电压、频率、相位等都可以实

网友B:
这样的话,用载波也很简单

如果设备侧有MCU或时钟,直接产生数十至一百多KHz的信号,然后用变压器升压再用电容隔直即可,没有MCU或现成的时钟,用4000系列的CMOS电路和晶体搭一个即可,电压用12V,这样可以直接经电容隔直后传输,无需变压器。接收侧用LM567检测是否有特定频率即可。

网友D:
直接测供电线路的电流判断设备是否工作 可以吗?

网友E:
难道是交换的原理?

    传输20km……高频的话会有分布参数,理论上频率应是越低越好
    关于楼上所说的……感觉像是交换机原理啊,距离远了行不通吧!